【求助】(已解决)请问PADS右下角的表格怎么制作?

楼主(2013-02-22):
请问pads右下角的表格怎么制作?

网友A:
选中图纸,右键点Explode拆开图纸,然后就用2D线和Text搭表格吧。搭好后再combine,并保存到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图纸,右键点Explode拆开图纸,然后就用2D线和Text搭表格吧。搭好后再combine,并保存到库中。

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怎么将它设置成默认模版呢?

网友A:
layout 中File菜单下有个save as start-up file,它可以把软件设置保存,并设为启动。这样就不用每次从新设定颜色,格点什么的了。
不过我用的2007,logic的file下似乎没有这个,不知别的版本有没有。
不行就设定好一个原理图,每次打开另存也凑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 中File菜单下有个save as start-up file,它可以把软件设置保存,并设为启动。这样就不用每次从新设 ...

谢谢~
9.3.1的也是没有的~

网友B:
Logic修改默认的方法是修改\SDD_HOME\Settings\default.txt

用的纸张栅格都是在这里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ic修改默认的方法是修改\SDD_HOME\Settings\default.txt

用的纸张栅格都是在这里改的

按此方法设置成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