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 designer 中打开一个设置好的焊盘怎么会出现一下情况呢?

楼主(2013-02-22):
single layer mode自动勾选···而我设置的焊盘是没有勾选的,两幅图如下:

网友A:
一个是贴片焊盘,一个是通孔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贴片焊盘,一个是通孔焊盘

嗯,我知道,但是我把通孔焊盘保存后再打开就成第一幅图的样子了,也就是single layer mode 自动选上了(图上箭头);然后取消选择single layer mode后又变成通孔焊盘了。

网友A:
这个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B:
如果是 SMD Pad 就不能使用 default internal .
如果是B/B 也是不能使用 default internal  , 各層面必須清楚定義對應的層面名稱.
Default Internal 僅能用在 Through Hole Pad .
就你的作法訂了 Top 和 Default Internal , 卻沒有 Bottom 的定義 , 這算是哪種 PAD ? 請自己給搞清楚.
因此系統直接把資料修正為 SMD 型態並不能說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 SMD Pad 就不能使用 default internal .
如果是B/B 也是不能使用 default internal  , 各層面必須清 ...

这位大哥,这就是传说中的盲孔呀?难道不是?

网友B:
您沒看我說的 , 盲埋孔是要指明對應的層面名稱的 , 是不能用 default internal 來讓系統自動定義對應的內層.
是您的使用與認知上沒有注意到使用上的限制與差異所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沒看我說的 , 盲埋孔是要指明對應的層面名稱的 , 是不能用 default internal 來讓系統自動定義對應的內層 ...

哦,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