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跪求candence中各种工具的作用

楼主(2013-02-22):
各位高手,求candence中封装编辑器是指哪个工具?以及candence中各种工具分别是什....

网友A:
这个是制作封装的界面

网友B:
    找下论坛上的教程,看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下论坛上的教程,看下就明白了

谢谢···谢谢···

网友:
    这些还要靠自己.

网友C:
    于博士 15.7里面有介绍  我以前还专门写过这些组件的作用 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于博士 15.7里面有介绍  我以前还专门写过这些组件的作用 我找找看

    嗯,麻烦你了,于博士的好像没有每一个都介绍····

网友C:
    没找到
    你只要知道 ORCAD  CAPTURE CIS 是画原理图  PCB EDITOR 是画板子的
    还个 PAD DESIGENR 是画焊盘的
DB DOCTOR 用来检查的 SIGXPLORER是用来编辑拓扑结构
PCB router是自动布线器  这个没用过  PCB SI貌似是用作仿真的 SI 是signal integrity的缩写 意思是信号完整性 这个我也没用过
    别的组件不了解  没用过  画板子的知道这几个组件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
    你只要知道 ORCAD  CAPTURE CIS 是画原理图  PCB EDITOR 是画板子的
还个 PAD DESIGENR 是画焊盘 ...

    嗯,非常感谢···泪流满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制作封装的界面

你好,我用的是16.5,似乎版本不一样····

网友C:
    这个就是 PAD designer 做焊盘的
    你16.5打开也是这个样子的
    先多看看于博士15.7的视频吧
    先学会用这个软件再说
跟着于博士一起做
    整个流程先过一遍  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 PAD designer 做焊盘的
    你16.5打开也是这个样子的
先多看看于博士15.7的视频吧

    嗯,好的,谢谢

网友D:
    看于博士的教程,但有些细节并没有提到,所以最好也参考别人的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于博士的教程,但有些细节并没有提到,所以最好也参考别人的笔记。

嗯,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