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花屏的问题

楼主(2013-02-22):
请教各位,小弟最近做了个板子,使用棒子国的TELECHIP 8900,做了个嵌入式的播放器,使用的操作系统是wince6.0。板子打样出来后,有正常的,但花屏居多!使用的是微驱EP387驱屏,测了一下,驱屏芯片没有问题!串口调试代码也没问题!有点迷茫了,难道是主芯片有问题!请各位大大提供点思路!

网友:
图片发上来给大家看看,见识见识

楼主:
就是这颗芯片,花屏居多,个人感觉从cpu数据传输过来就有问题,软件方面我不懂,所以请各位大神,给个思路,如何确定问题是出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

EP387

EP387

网友A:
时钟是多少呢?差分是否等长呢,是不是数据传输延时的问题。

网友B:
估计是屏的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是多少呢?差分是否等长呢,是不是数据传输延时的问题。

主芯片的时钟是650M,当然差分线是等长的,数据传输有无延时,正在查!确实有点怀疑,cup与ddr之间数据传输之间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屏的时序问题

一共打了20片样,一半好,一半坏,屏的时序问题,也就是说与屏接口有匹配问题啦,这要理解对不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周了,不知道各位有什么良策没有?

网友:
可能是信号质量问题吧
查查PCB上差分线的布线要求是否满足,比如长度、差分阻抗
还有DDR的布线

网友:
650M时钟频率,需要考虑:数据线等长、同层;地址线等长;线与线中心间距3W;差分对间距20mil或以上等问题;电源载流能力以及良好滤波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打了20片样,一半好,一半坏,屏的时序问题,也就是说与屏接口有匹配问题啦,这要理解对不

我遇到过的调屏现象, 在另一块板什么显示都正常,在自己的板子上一点东西都没有只有背光,软件说是一样的,大家都认为是硬件设计有问题了,折腾了一周后来是屏的时序以及寄存器参数配置等问题导致点不亮屏,后来还是软件问题没有调好! 个人经历而已.......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这块得考虑信号完整性这块,不然信号传输会有问题,导致数据出错并出现花屏的情况!!!

网友C:
点评下你的电路,个人意见:1没有测试点,出了问题不好弄,往后生产也不能用工装测试 2 3.3V电源没有处理就接入了 3   54-56管脚不是要考虑接那个小电阻和小电容吗,你连个调试的0欧电阻都不接,咋在样板上调啊,那不都650M了吗,SI和PI

网友:
把板拍张照片贴出来看看

网友:
怎么个花屏,花屏的现象都是一样的吗?现象差不差是话,查查屏的数据接口,有没有虚焊,短路现象

网友D:
DDR问题最大,屏时须问题 要是显示不正常 不会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R问题最大,屏时须问题 要是显示不正常 不会花屏

我也是这样怀疑,因为做了十片板,花屏有四片,驱屏芯片也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评下你的电路,个人意见:1没有测试点,出了问题不好弄,往后生产也不能用工装测试 2 3.3V电源没有处理就 ...

批评得有道理,小弟的图确实有点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批评得有道理,小弟的图确实有点问题

最重要的是预留调试电阻与电容。用不到可以贴个0欧与空着。

网友:
花屏问题首先要排除贴片加工质量问题,如果芯片是QFP的,在放大镜下好好观察一下引脚,液晶屏连接器引脚,如果存在虚焊的话,花屏是肯定的。。。把这些问题排除了再考虑其它问题吧。一般来讲,播放器的板子应该大不了哪儿去,时序应该相差不大。查查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重要的是预留调试电阻与电容。用不到可以贴个0欧与空着。

谢谢,确实考虑不周啊

网友:
重点在DDR那块

网友:
DDR工作频率是多少,可以把DDR实际工作频率降低,看一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