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怎么区分N沟道和P沟道

楼主(2013-02-22):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MOS管怎么区分N沟道和P沟道的问题,”N沟道的MOS管箭头是向内侧指向,P沟道的箭头是向外侧指向的。“如何理解?

网友:
    看资料吧, 就像三极管 NPN PNP 一样

网友:
    楼主 我实在不知道你为什么开这贴? 这个有问题 可以看模拟电路书籍撒,自己拿一张纸左边,画一个N沟道的mos管,右边画一个P沟道的mos管,对照着看,我就不相信你连找茬都不会?
如果要分析两者怎么用的话,模电书看不懂的话,到网上下载AO3400和AO3401的两个datasheet,对照着看,看曲线图,看UGS的条件,当UGS怎么样的时候,管子导通,导通电流加大。。
    还是不懂的话,回去读书吧。。。

网友:
    看箭頭,箭頭永遠指向N,那另一頭就是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