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多余的层面删除?求解

楼主(2013-02-22):
怎么将多余的层面删除?求解

网友A:
    如附件所述。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电脑拿着过来  手把手教你

网友:
    是够详细的

网友:
    谢谢,之前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把没用的层不输出GERBER,这样原文件看起来挺别扭的。

网友:
    对应的层没有数据就可以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附件所述。希望能帮到你。

真的很好用,学习了!

网友:
    层设置里不是可以去掉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