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情况会导致LED压降变小&如何检测LED

楼主(2013-02-22):
手头有一不良的绿色 LED。
目前的情况是该LED通电后微亮(比同款正常LED,在相同电路下要暗很多),而且电压只有零点几伏。
拆下该LED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直接测量,压降也是只有零点几伏。

请问什么情况会导致LED压降变小?
如何对来料LED进行检测?

网友A:
稍微说一下:所谓LED亮度是取决于电流大小的。电流越大亮度越亮,电流越小亮度越小。
为什么在同一电路的同一位置,绿灯会比红灯暗。我分析原因就是绿灯的阻值大于红灯的阻值,一般来说,对于恒流输出电源,当负载电阻越大的时候,流经负载的电流就越小,如果电流变小那么亮度也就必然变暗了。一般来说,如果两种同规格型号的lLED,当亮度不一样的时候,很可能是所连接电路不一样,也就是LED上串接的电阻不一样导致亮度不一样。。

解释完毕,高手检验

网友:
手册上不是说了么,红灯要比其它色的电压都要低

网友:
看放光二极管的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说一下:所谓LED亮度是取决于电流大小的。电流越大亮度越亮,电流越小亮度越小。
为什么在同一电路的同 ...

谢谢~
可能是我表述的不是很清楚——我的情况是绿灯跟绿灯比,相同电路下,某一不良灯的压降变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能是我表述的不是很清楚——我的情况是绿灯跟绿灯比,相同电路下,某一不良灯的压降变小了~

五个手指头都不是一样齐的,不能指望一批次的所说有LED都一样的阻抗,这个是有些差别的,只要差别不太大就好了。满足需求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个手指头都不是一样齐的,不能指望一批次的所说有LED都一样的阻抗,这个是有些差别的,只要差别不太大就 ...

呃……
这么说吧~
原本是OK好的,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某一个灯变得很暗,几乎看不出来是在发光。
而且压降也变得很小,以致影响到后面的开关电路状态~

网友(点评):
限流电阻没选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
这么说吧~
原本是OK好的,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某一个灯变得很暗,几乎看不出来是在发光。

额....  那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你之前就让它工作在非正常状态(工作电流超过它的最大电流,也就是串联的电阻太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这个LED就还是发黑,导致该LED的阻值变大了,亮度变小了。
不一定完全正确,不过应该是你的非法设计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那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你之前就让它工作在非正常状态(工作电流超过它的最大电流,也就是串联的 ...

好吧~我又没交代清楚——工作电流比最大电流要小~
灯也没发黑~

网友:
这个应该是LED质量问题。不属于电路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