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层铜厚的问题

楼主(2013-02-22):
想请教一下大家,内层用0.5OZ的铜厚可以吗?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我们内层一般用1OZ的铜皮,0.5的没用过,内层铜皮就是内层的导通连接,如果太薄对连接关系不太好吧。

网友A:
内层铜厚采用1OZ还是0.5OZ,主要取决于内层线路的最小线宽线距. 当内层线路的最小线宽线距大于或等于4/4MIL时,可采用1OZ;当内层线路的最小线宽线距小于4/4MIL时,需采用0.5OZ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层铜厚采用1OZ还是0.5OZ,主要取决于内层线路的最小线宽线距. 当内层线路的最小线宽线距大于或等于4/4MIL时 ...

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层铜厚采用1OZ还是0.5OZ,主要取决于内层线路的最小线宽线距. 当内层线路的最小线宽线距大于或等于4/4MIL时 ...

另外,我想问一下内层铜厚0.5OZ对电源层会不会有影响,或者说会不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影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问一下内层铜厚0.5OZ对电源层会不会有影响,或者说会不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影响呢?

影响肯定会有的,但非常小,主要以满足最小线宽线间距的要求及阻抗设计,板厚等要求为准!

网友B(2013-09-12):
得看具体情况了,一般如果有阻抗要求,1OZ满足不了阻抗时就得用0.5OZ。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看具体情况了,一般如果有阻抗要求,1OZ满足不了阻抗时就得用0.5OZ。

还得看板子的密度了,比如BGA的大小.

网友:
还有军品和民品用的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