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如图中华为3G模块的RF天线为什么放在第二排?

楼主(2013-02-22):
如图中华为3G模块的RF天线为什么放在第二排?第一排是3个GND,而要连接到天线,就必须打孔到另外一层去连接MMS天线座子,为什么不放在第一排?
2,我的RF天线座放在跟3G模块同一面,要是把第一排对应RF 的这个焊盘去掉,不用打孔就可以直接拉线到RF座子,倒是这个地啊,小公司没能直接找华为的人弄个明白,有哪位高手做过这个模块

华为3G模块RF

华为3G模块RF

网友A:
可能是因为第一排那个位置要安排走了别的信号线,RF线过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第一排那个位置要安排走了别的信号线,RF线过不来。

灰色的焊盘是地网络,第一排是地哦,

网友B:
埋在里面可以不会造成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灰色的焊盘是地网络,第一排是地哦,

是的啊,就是地下面要走别的net,为了RF线信号干净所以把RF的pad做在第二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就是地下面要走别的net,为了RF线信号干净所以把RF的pad做在第二排了。

莫非真的是在别的状态下需要在第一排的那些焊盘做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埋在里面可以不会造成干扰。

RF走线埋内层好吗?走外层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