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现在用什么版本的ORCAD和PADS

楼主(2013-02-22):
           由于之前公司的文件都是用pads9.3版本画的PCB,原理图是allegro16.3版本画的。,现在装哪两个版本最好,,另外想问一下,,ALLEGRO16.2以下的版本都是10.5的orcad吗,ALLEGRO16.3-16.6才是另一个类型的ORCAD吗,那么我只能装16.3-16.6版本的ALLEGRO了,哪个最稳定了????求助

网友:
在用PADS9.5

网友:
    PADS的话 什么版本无所谓吧,之前用的9.3 现在用的9.5.ORCAD的话 还是10.5版本以下吧,LOGIC只识别10.5以下的DNS。没办法

网友A:
    ORCAD 16.2 + 9.3.1/9.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16.2 + 9.3.1/9.5.2

PADS我还是下载了你发的那个贴子,精简版9.3的。ALLEGRO我也只是用ORCAD。必须16.3以上吧,好象16.2打不开之前ALLEGRO16.3做的SC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