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已知总电压及按键按下后的输出电压,怎么求电阻呢?有图

楼主(2013-02-22):
如图,怎么算R2到R8的电阻呢,不会计算.

网友:
    電路不完整,已知條件不足,根本沒法計算!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当按下SW1时,3.3v和芯片内阻分压,此时楼主测量到的电压是R2与芯片内阻的分压,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每个电阻的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当按下SW1时,3.3v和芯片内阻分压,此时楼主测量到的电压是R2与 ...

    那你看懂了他按下SW1时候的分压为多少么? 他这个完全没表述清楚。

网友:
    坐等神仙出现。在不知道R2接到何处之前。看神仙给出计算结果

网友:
    跟我的电路类似!请给出R2后面的电路!

网友:
    坐等神仙出现...........

网友:
    最基本的电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