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如何设计规则?

楼主(2013-02-23):
这个是资料,如何设计成图片这个效果?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这个效果是一半在板框内一般在板框外么?要是这样的话,是板框还没定义好,不是什么特殊效果。

网友:
dedign下面的board shape  重新定义版子形状

楼主:
我是说设计规则,如何才能达到这种走线方式,是这种横竖的走线方式。不是板框的问题

楼主:
我用自动布线布,布得太乱了。跟本没法看!

网友:
还没上手都想搞自动布线,太心急了点吧!
这里面只要设置好以下参数即可实现你要的功能
1、设置信号线的线宽;电源线和地线的线宽
2、设置间距;包括地线到电源、电源到信号,地线到信号,信号到信号等
3、设置扇出规则;也可不设置,芯片IO出线可能不会太美观。
4、设置芯片焊盘最小间距;
5、设置走线的拓扑机构,选择顶层水平,顶层垂直走线;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就是3.4.5步不会玩,可否贴几个图片让小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