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C读写不稳定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24):
我的板子上现在出现这样一个问题,CPU读写e-MMC不稳定,CPU在启动(通过NAND flash boot)后再去从e-MMC里加载应用软件image,问题就出在后面这一步,发现有时候CPU无法读取e-MMC,而且出现的概率很低,一天一次的样子,我测了e-MMC的读信号时序和信号质量都没有问题,不知道后续如何调试解决,向大家请教! 谢谢

网友:
e-MMC的读信号时序和信号质量都没有问题, 那幹嘛要調試? 没有问题就不用調試了。
如果真的信号时序和信号质量都沒有問題,就不會發生問題。

問題都是藏在小細節裡面,在你沒想到的地方,好好找一下吧! 你應該把你檢查過哪些? 用過哪些手法測試? 好好說一說,大家才有方向幫你,而不是說都沒有問題然後不知道如何調試,這樣把問題丟出來。

网友:
有才,没有问题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NAND flash boot启动过程中就卡死了,我有遇到uboot烧写完初始化卡死的现象,主要是针对硬件方面的问题。

楼主:
NAND flash boot已经起来了,串口有打印,这几天micron的工程师一起过来调试的,信号测下来确认时序没问题,完了,美光工程师说这批片子firmware版本和最新的不一致,,,
二楼的不要在这充当NB,实验测试要用事实说话,实际测的结果是啥样就是那样
本来是想这里请教有没有更好的调试手段的,看来,,,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