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封装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24):
各位好:

在设计一个电路时,为了变压器能防呆插装,本来是6个PIN,左右各三且对称,为了防止插反,我DECAL加了一个NC脚,逻辑封装也加了一个脚,这样建part type时不会出错。

问题:逻辑封装显得特别别扭,那个孤零脚能不能隐藏?或建part type时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

网友:
CAE  6PIN就可以了,不用画出7个来

楼主:
CAE  6 pin 不会报错吗?

楼主:
谢谢 好久没画板了,软件生疏了

网友:
还好吧,我都没画过

楼主:
@dali618 下面这个问题能不能指教一下?谢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863-31-1.html     最后那个问题

楼主:
我也好久没画了,2006年的时候用的是POWERPCB  5.0,2008年以后就没搞电子,现在重操旧业有点生涩

网友:
右键过滤选择元件后再选不行么?

楼主:
ctrl+f 后也不行  参考名和器件没关联一样

网友:
……,文件还在么,上传来看看,今天元宵闹鬼么?

楼主:
这个 过滤只选择PARTS是可以的,但anything 就不行  库里面其他的无此问题

元宵节是四大鬼节之一,深圳南山好多人在放烟花 吵死人

网友:
哈哈,你在南山?我在观澜呢

楼主:
呵呵,观澜我待过,以前在福民路口科士达电子干过一段时间

网友:
在我这边正常哦,没什么问题,难道南山那边真有问题 ?

网友:
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楼主倒底是什么的问题,贴图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过滤只选择PARTS是可以的,但anything 就不行  库里面其他的无此问题

元宵节是四大鬼节之一,深圳南 ...

问下楼主 这是什么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