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覆铜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2-24):
为什么我覆铜是显示的栅格状的铜皮啊?还有覆铜怎么和元件引脚不是全覆盖的,而是有几个链接脚。请高手看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知道 这个不?

网友A:
改这里面的就行了

网友B:
灌铜没有覆盖是因为你只设置了圆形的焊盘为覆盖,Pad shape设置的选择框选择其它形状,一一修改后再灌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这里面的就行了

谢谢大哥的指点,栅格状问题和连接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覆铜怎么感觉支离破碎的感觉。出现的下面那个对话框是什么原因啊,是说覆铜面积太小吗?是不是要加GND的过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灌铜没有覆盖是因为你只设置了圆形的焊盘为覆盖,Pad shape设置的选择框选择其它形状,一一修改后再灌铜就好 ...

谢谢您的指点,我知道 shape只能单选!呵呵。。

网友:
一、网格铜改为实心铜方法

网友:
还有覆铜怎么和元件引脚不是全覆盖的,而是有几个链接脚。

解决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的指点,栅格状问题和连接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覆铜怎么感觉支离破碎的感觉。出现的 ...

C52,C53的GND管脚没有达到你设置的热焊盘开口最小值。

表层如灌铜,copper离其他元素的避让规则可设置大一些。比如15-20mil.

或者需要手工修铜。用copper pour cut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2,C53的GND管脚没有达到你设置的热焊盘开口最小值。

表层如灌铜,copper离其他元素的避让规则可设置 ...

谢谢jimmy的精心点评,我先问下“或者需要手工修铜。用copper pour cut out ”。能给贴图解释吗?谢谢。用KEEPOUT行吗?不让他在IC旁边出现铜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jimmy的精心点评,我先问下“或者需要手工修铜。用copper pour cut out ”。能给贴图解释吗?谢谢。用 ...

或者需要手工修铜。用copper pour cut out :

看视频教程:

用keepout只要能实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需要手工修铜。用copper pour cut out :

看视频教程:

谢谢,jimmy。你太专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