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部分区域铺不上铜问题

楼主(2013-02-25):
请教各位大侠,本人刚学习pads,刚刚画的一块板子,铺铜之后会出现一个长方形区域铺不上铜,如图所示,请大侠指导下

网友:
是不是有keepout?

网友A:
将文件传上来吧,没文件没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文件传上来吧,没文件没真相

麻烦你给看一下,我的是PADS2007版本的....我是新手,真心感谢!

网友B:
    那个位置放了两组汉字:顶层:串口;丝印顶层:串口测试。PADS2007是无法显示汉字的。

网友:
    如楼上说所,把“串口”设置到丝印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位置放了两组汉字:顶层:串口;丝印顶层:串口测试。PADS2007是无法显示汉字的。

    我想起来了,好像是放了这几个字,当时放上去的时候没显示,我就没在意,以为没放上去呢...那请问该怎么将它们显示出来并删除它们呢?我怎么看不到呢?...真心感谢你们!

网友:
    打开设置选项-global-text encoding 这里选择成中文应该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