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TRTUS II 9.1在编译时报10482,ROM_DATA未定义错误

楼主(2013-02-25):
    各位好:
       才开始学习FPGA。在看清华的ALTERA FPGA工程师成长教程时使用第六章的源代码,在QUARTUS II 9.1进行编译时报10482错误,提示ROM_DATA未定义,不清楚如何排查故障,请指教。多谢!

LIBRARY IEEE;                                                                                                //调用标准库文件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infsq IS
       PORT(                                                                                                //端口定义
           clk : IN STD_LOGIC;
       d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END sinfsq;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sinfsq IS
    COMPONENT sin_rom                                                                              //声明ROM元件
        PORT(
                address        : IN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inclock        : IN         STD_LOGIC;
                q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COMPONENT;
   SIGNAL w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wt<=wt+1;
          END IF;
       END PROCESS;
       u1:rom_data PORT MAP(address=>wt,inclock=>clk,q=>dout);                        //例化ROM元件
END behavior;

网友(2020-02-20):
    rom_data PORT 修改为 sin_rom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