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I仿真关注的频率范围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3-02-25):
有人说,只需要关注100M以下的,有人说500M以下的,这个的依据是什么的?

板级的PI仿真不是需要看我们关注的信号频率吗?比如芯片A上运行的额信号频率是1G,我们不是应该关注1G频率上电源的完整性?但是资料上说600M以上的电源完整性仿真需要考虑芯片内部的电容参数,如果不考虑,仿真结果已经不准确了。同时100M以下的仿真结果主要取决于VRM的设置,但是VRM得参数设置中有些参数是拿不到准确值的,那么这么仿出来,结果也不是准确的。

那么cadence sq给出的仿真结果,在哪个频率段上是准确的呢?同时,大家做电源完整性仿真时,都是关注哪些频率呢?

求指教啊

网友:
    其实是看芯片的,像altera siii系列好像只要在板级上控制到30MHz就可以了,关于30MHz一下的频段,以上由芯片管了。靠板级控制是不行的,关键是基板与芯片级的电源完整性做的好不好,也就是芯片那个裸片die上的电源完整性做的好不好。实际对板级的要求是由设计芯片的人员提出需要控制的频段,可惜很多国内芯片人员做不到这一点。

网友:
    还有VRM加电解大电容管的是1MHz以下的频段。VRM管的低频KHz级。

网友(2013-04-20):
    其实在PI仿真的时候,要首先将电源分类,像内核电源的话,一般关注的频率不是很高,80MHz左右就可以了,2楼所说的有些芯片可以更低;像IO电源一般要求关注到150MHz左右,更高频率的话首先由封装电容进行去耦,然后由die电容进行去耦。还有一类敏感电源(如模拟电源)一般要求添加磁珠进行隔离。如果要仿真的话,最好能够拿到所有的模型,进行全链路的spice网表仿真,那样的结果比较准。否则对板级仿真仿真的话不用关注太高的频率。如果没有相应的芯片去耦模型的话,后面的频段是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