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里面怎么统计元件的PIN数呢?

楼主(2013-02-25):
如题,对orcad软件不熟,如何在原理图里面查看统计元件的PIN数呢?
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印象中出Netlist時的session log就有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出Netlist時的session log就有顯示

能说清楚一点吗?

楼主:
    斑竹们,大神们,你们都在哪呢?

网友B:
    选中DSN文件,edit object properties,查看pins那一项可以。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DSN文件,edit object properties,查看pins那一项可以。
你试试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导出第三方网表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吗?

    是的,。设计中都是习惯导入封装体后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设计中都是习惯导入封装体后统计。

    但是1217,1218,1219这些我怎么感觉是序号呢。
确定这个是PIN数吗?

网友(2016-09-19):
引用 楼主:
但是1217,1218,1219这些我怎么感觉是序号呢。
    确定这个是PIN数吗?

是序号,每一行对应一个pin,因此可以用来统计pin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