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VIA过孔在电源层的避让间距如何设置?

楼主(2013-02-25):
    图中的间距可以设置吗?

网友:
第一张是与负片层网络相同网络的过孔在负片层的间距规则设置.
    第二张是与负片层网络不同网络的过孔在负片层的间距规则设置.

楼主:
    谢谢了,可以改了

网友A(2013-11-08):
    弱弱问一下,这个窗口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下,这个窗口在哪里

按D+R

网友:
    这些基础的东西楼主该看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