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板框在AutoCAD中是闭合,导入板框中就有开口,急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3-02-25):
pads的板框在AutoCAD中是闭合,导入板框中就有开口,无论改格点还是别的都不行,因为是非规则的板框,所以没有手动修改,求大神给予解决方法!!谢谢了!!!

楼主:
各路大神都不理我吗,主要是圆弧的地方时断开的,求解

网友(2013-08-20):
你的问题有点奇怪,要看到原文件才能解判断.

网友:
在AutoCAD里用多段线命令画好板框,再把它导入,这样所有图形都是闭合的了!我们公司用的是Allegro16.3 我每次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选中所有的图形,然后右击clos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