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时差分线,时钟线,高数信号线长度要小于曼哈顿长度,为什么?

楼主(2013-02-25):
    如题,知道原因的请告知下,谢谢,还有就是对这个曼哈顿长度也不太理解,谁帮解释些,十分感谢!

网友:
    去一趟曼哈顿  体会更深刻

    这个成本不低啊
    多谢帮忙!

网友:
    看过了,但还是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6764-1-1.html

这个我也看到了,如果根据这个帖子所说的manhattan=DX+DY,那就是说对于同一个起点和终点的走线来说,曼哈顿长度是最长的了,就不存在我题目中的要求了,所以说我对这个曼哈顿长度还是不明白。

网友:
    我个人理解:曼哈顿长度manhattan=DX+DY,起点和终点的最短距离L^2=DX^2+DY^2,可以接受的最长距离是曼哈顿长度L=DX+DY(一条线水平走,另一条线垂直走)。重要走线之所以要求要小于曼哈顿长度,就是为了避免走线走成一个圆或者一个弧,对EMC不好。要是走线走不出来,才不管什么曼哈顿呢,只能优先保证重要信号尽量小于曼哈顿长度。

    大概理解了一点

网友:
    其实就是一句话:重要的信号,尽量走短,走直。

    恩,懂了。

网友:
    曼哈顿距离可以参考百度百科,讲的通俗易懂。http://baike.baidu.com/view/741153.htm;此外,PCB设计时差分线,时钟线,高数信号线长度要小于曼哈顿长度可以理解为最佳化的布线原则,走短不走长,走直不走绕。

    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0-09-13):
    时钟信号属于敏感信号,要尽量的走走,走短,且要注意与其他信号屏蔽,防止干扰和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