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3-02-25):
我用的是pads9.3 用WIZARD画IC封装总有紫色的外框,请问各位这个外框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去看lp里面的层设置。紫色的是courtyard,表示这该封装用于摆放时电气和结构的最小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lp里面的层设置。紫色的是courtyard,表示这该封装用于摆放时电气和结构的最小边界。

谢谢!!
那这个框在做丝印的时候是没有的吧?

网友:
lp10.5 在生成pads的封装时,默认会把它放在第20层,不会影响丝印

网友B:
这个框的专用名叫 Placement Outline.
在放置元件时非常有用处, 我自己做的封装也会加这个框.

嗯,lp里的正式叫法也是一样,Placement Courtyard
楼主很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框的专用名叫 Placement Outline.
在放置元件时非常有用处, 我自己做的封装也会加这个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