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库

楼主(2013-02-26):
allegro导出库的时候

no library dependencies选项有什么含义?

是否需要勾选?

选和不选,导出的库文件好像是相同的

网友:
字面上看应该是,“不依赖其他库”。估计就是如果你的库里用了别的库的东东,是否都导出到一个库里。
我觉得还是选上好,免得到别的电脑上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