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Y278烧机的问题

楼主(2013-02-26):
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TNY278的?1 W4 [* `9 t$ [  g; g
我的板子连续工作48小时候,再次插拔的时候TNY278就烧爆了,如果工作的时间比较短的话,连续插拔一个上午也没事。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啊。

网友:
    我怀疑你变压器进入磁饱和临界状态,你仔细看看磁芯手册,高温和低温下磁导率有不小差异。一上午电源温升不会很高,48小时就难说了

网友:
    你的负载是多大,输出几路,坏掉是击穿了,还是爆掉了,PI芯片还不错的

网友:
    做电源连多大负载元器件参数怎么选都不清楚都不用做了,不过还真有不清楚瞎搞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吸收电路有点问题。俺不是做电源的,只是产品上有AC电源,公司又没有电源工程师,出了问题都要我们自己解决。

网友:
    难怪,因为反激电源测初次级反峰电压这是最基本的,你电源损坏IC内置MOS雪崩能量超过它的承受极限而挂。初级吸收有问题还能工作证明PI 的芯片确实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