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7.9 Schematic is in Readonly mode求助!

楼主(2013-02-26):
在绘制原理图完成后,进行了Package检查,发现了一个元件报错,于是将该元件重新绘制并删除了原有元件封装,此错误消除,但同时,原理图被锁了请问此错误是什么误操作引起的呢,应该如何改正呢?
ERROR:  The Common DataBase cannot be locked for writing:        Object already locked (While trying to lock object)    !THE iCDB WILL NOT BE UPDATED!
原理图上方标注:mentor EE Schematic is in Readonly mode【Schematic Locked by XX on computer XX】

楼主:
自己顶一下,盼回复,谢谢大家

网友A:
只读模式,无法进行写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读模式,无法进行写入操作...

嗯是的,我想进入写入操作,怎么改设置呢?

网友(点评):
关掉软件重启?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我想进入写入操作,怎么改设置呢?

不行哦,重新启动软件,或是开机重新启动都不行的……

网友(点评):
有可能你的PCB文件和你的软件版本不对应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哦,重新启动软件,或是开机重新启动都不行的……

您好~~Schematic is in Readonly mode是在修改原理图过程中出现的
尝试用别的电脑打开,原理图可以在别的电脑修改了
但在原理图Package检查时,会报错:
ERROR:  The Common DataBase cannot be locked for writing:        Object already locked (While trying to lock object)    !THE iCDB WILL NOT BE UPDATED!
以至于不能转换成功PCB

楼主:
原理图上方标注:Mentor EE Schematic is in Readonly mode【Schematic Locked by XX on computer XX】
如果大家出现此问题,供参考的解决的方法:
方法1.开机重启试试
方法2.看是否有其他联机电脑将此图打开,需将其他电脑的关闭
方法3.将所有的文件存在另一个文件夹里,再打开
方法4.换台电脑打开
如出现元件被锁的情况,需查找此元件的存放文件夹,里面会有一个Lock文件夹,将文件夹内的内容清空,被锁的元件就解锁了。

这些我都试过了的,现在Schematic is in Readonly mode问题解决,但
ERROR:  The Common DataBase cannot be locked for writing:        Object already locked (While trying to lock object)    !THE iCDB WILL NOT BE UPDATED!
此错误还存在,不知能怎么改了……

网友:
我在修改Reusable Block的原理图时也出现了该问题,前进后退都不行,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