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BGA下的过孔绿油覆盖,如何在图上实现

楼主(2013-02-26):
    BGA下的过孔用绿油覆盖,做成的板子在表层不导电的,如何在protel上实现。BGA下的过孔不处理焊接时容易短路。

网友:
    只会一点AD,protel不知道跟AD是否相同

楼主:
    protel AD的都可以

网友:
    这个在制作电路板的时候,告诉厂家即可。一般情况下,每个公司都有制版说明文件要你填,其中就有过孔处理的选项,选择阻焊覆盖或阻塞覆盖即可。
    以上仅限于正规的大公司,对于小作坊,有时候你说不说一样,都不覆盖过孔。

网友A:
    提醒:
    过孔上阻焊(绿油覆盖)   塞孔工艺

    BGA中过孔的处理,正规的厂家自有默认的处理工艺(塞孔工艺),但建议最后在文档中指明工艺要求。
    如果只是普通的小加工厂,则需要了解并沟通 期望得到的 处理效果(简单如常规的过孔不开窗处理)

补充相关资讯地址:

塞孔加工工艺探讨 http://www.pcbtech.net/article/process/0H3T0H008/8407.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醒:
过孔上阻焊(绿油覆盖) ≠   塞孔工艺

    不仅仅BGA 下面via 需要改绿油,其实所有via 都改绿油最好,免得焊锡不均匀很难看。特别是手工焊过的地方。

    正确的方法如下,

DR ==> Mask ==> SolderMaskExpansion_Via

    IsVia
    Expansion = -100

    过孔上阻焊(绿油覆盖) ≠   塞孔工艺 吗?

    其实,应该说的 = 的。

    为什么呢?

    如果via孔很小 8mil 以下,自然绿油就堵住孔了,

    via 孔大呢,比如 16mil 以上, 绿油刷上去,很快从孔漏下去了, 结果,表面绿油颜色很不均匀,厂家怎么出货呢?
    于是,你不要求塞孔,他们也帮你塞住,好让绿油均匀漂亮。

网友(点评):
这里所说的 BGA 中的过孔情形下 绿油=塞孔, 这的=仅是特例之一。 ( ≠ 中包含有 = 的部分)

楼主:
    选中图中的两个选项也可以实现绿油覆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BGA 下面via 需要改绿油,其实所有via 都改绿油最好,免得焊锡不均匀很难看。特别是手工焊过的地方 ...

又要扩展学习了  ^_^   新手有必要在网上 查找 和 阻焊 相关的材料学习

    如果 制版厂工艺及品质控制不到位的话,via 是否都上阻焊   也将是一件 “纠结”的选择。

    先了解下面这段:

    PCB铜层的保护(处理),最普遍的有:热风整平(HASL)、有机涂覆(OSP)、电镀镍金(plating  gold)、化学沉镍金(ENIG)、金手指、沉银(IS)和沉锡(IT) 等。
    (1)热风整平(HASL):板子完全覆盖焊料后,接着经过高压热风将表面和孔内多余焊料吹掉,并且整平附着于焊盘和孔壁的焊料;分有铅喷锡和无铅喷锡两种。
优势:成本低,在整个制造过程中保持可焊接性。
      ...

这里我们就最常见的 热风整平 工艺的PCB板在via 中的思考。热风整平 是在 阻焊工艺完成后进行的。

在过孔没有被阻焊覆盖的情形下,通过热风整平工艺后,过孔的某些缺陷(如沉铜工艺不达标:孔内漏铜、沉铜厚度不够),热风整平后在一定程度有所改善(通流量也略有提高)。故在密度不高的PCB中via一般选择不用阻焊覆盖(阻焊覆盖后就不会有后面的锡层厚度了)

网友:
    再次扩展: 制版厂的 过孔沉铜厚度  关注过吗?
此帖已归类在下面帖中中:
【给初学3-3】答非所问 杂乱汇总贴 “ 鱼 渔 ” & 提问的艺术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 ... 8&fromuid=63313

帖中有些 沉铜 的参考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