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在drc是存在的Subnet

楼主(2013-02-26):
10金币
做完项目,做DRC时发现连接有subnet的error,但是查看到相应的位置发现已经连上了,(自己也重新走了一边)但是还是有subnet的error!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回事!???如何能消除该drc提示!!!
急急急!!!

网友:
截个图,无图无真相。

网友:
1,看看提示出的阻焊层有无漏铜
2,unrouter整个提示错误的网络,然后重新走线该网络
3,全选所有via,取消所有via的stitching属性

网友:
有的是跟铜皮没接的,仔细再检查下,应该是可以修好的

楼主(2013-07-02):
但是已经连上了啊!我已经检查过了!

网友:
检查有没有线头

网友(2014-02-03):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哦

网友:
印象中是軟體的BUG曾經遇過,更新到9.4以後這個問題會不見

网友:
楼主,将文件上传吧,至少也要弄个图吧,无图无真相,!

网友(2025-07-29):
    楼主,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是封装内层有热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