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ero 有关highlight设置的疑惑

楼主(2013-02-26):
以前highlight一个net的时候 allgero的窗口都会自动切换到所highlight的net位置   不知道是哪被我修改了 现在窗口不会跳到该net对应的位置   请问怎样修改回来 ?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 -input-no zoom to object
/ J9 U4 j5 o. G0 P  r把勾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学习了,谢谢!

楼主:
    明天上班去试试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