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焊盘上的net 名字体可以设置大一点吗? 在哪设置?

楼主(2013-02-26):
allegro16.6 焊盘上的net 名字体可以设置大一点吗?
整个网络名缩在0805焊盘里面要放大才能看的清楚.

网友:
同问,网络名大一点方便。

网友:
这个貌似没有哦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A(2013-04-15):
    一般电脑装WIN7系统用Opengl模式都很卡,显示Netname又太小,不实用啊!

楼主:
    还好我用win XP没发现异常,就是NET字体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脑装WIN7系统用Opengl模式都很卡,显示Netname又太小,不实用啊!

我win7的不卡啊!

网友A:
    我用WIN7开OPENGL模式没有不卡的,3.6G 双核四线程AMD处理器,16G内存,HD6700系列显卡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望楼上的不吝赐教。
网络名大小应该没有设置的地方。

网友(点评):
貌似是A卡 卡 ,N卡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WIN7开OPENGL模式没有不卡的,3.6G 双核四线程AMD处理器,16G内存,HD6700系列显卡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 ...

    我也发现在AMD APU3670  上面卡,我用集显,WIN7 64 .

网友:
    WIN7 2GB INTEL I5 GT260 显示卡,非常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