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pi接口的camera转换成并口!

楼主(2013-02-27):
如题,mipi接口的camera转换成并口!此前我们用STMIPID02这款芯片做了一个中转板,但是这款芯片现在又部分芯片调试不出图像来,并且8M的芯片现在多是4LANE的。这个芯片只能支持2lane。不知道哪位大大有能推荐个能替代它的芯片,或是好的额解决方法啊!

楼主:
自己回一个不让帖子沉了,难道没人愿意帮忙吗??

网友:
查一下 Camera Module 的 Datasheet,有的 Camera Module 設定成較小的解析度時,可以用較少的 MIPI CSI 通道傳輸。

网友(2015-08-26):
Lattice CPLD支持MIPI转换。

网友(2019-03-11):
TC358746AXBG

Camera Interface Bridge

Description
    Feature         MIPI® CSI-2 1.01 to Parallel / Parallel to MIPI® CSI-2 1.01 / Up to 100 MHz PCLK frequency for Output mode / Up to 166 MHz PCLK frequency for Input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