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0怎设置显示孔尺寸

楼主(2013-02-27):
C:\Documents and Settings\cwyang\桌面

网友:
AD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在Drill Drawing层中添加文字".legend"  然后导出gerber数据你会在gerber数据里面看得到所有钻孔的详细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rill Drawing层中添加文字".legend"  然后导出gerber数据你会在gerber数据里面看得到所有钻孔的详细信息 ...

不添加legend不可以吗,gerber里不是有NC.....什么的吗?求指教

网友:
有以下几种方法看过孔尺寸:
1、通过pcb看过孔

2、通过cam350看过孔

3、就是在pcb生成gerber前加.legend,查看光绘你就可以看到所有孔得信息了

网友B(2013-09-13):
引用 网友A:
在Drill Drawing层中添加文字".legend"  然后导出gerber数据你会在gerber数据里面看得到所有钻孔的详细信息 ...

在Drill Drawing层中添加文字".legend" 请问这个在哪里找  AD10

网友(2014-03-27):
很好的,可以一试!

网友:
    六楼是个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Drill Drawing层中添加文字".legend" 请问这个在哪里找  AD10

    放置字符串,在下拉箭头选择.Legend

网友(2014-05-05):
    6楼高人,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