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过孔在电源层上被孤立了吗?

楼主(2013-02-27):
    BGA芯片下的过孔,在电源层上被孤立了?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0.8mm间距的bga,过孔10/18mil。

网友:
    可以在BGA区域单独画一块room...将负片层的过孔设置成全连接...或者修改负片层过孔到铜皮的间距...

网友:
    是隔离环太大了吧

网友:
    1、改小隔离环到8mil

2、BGA区域内设为全连接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