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层板可以设置多少款盲孔?

楼主(2013-02-27):
如题,请教四层板可以设置多少款盲孔? L1-L2;L3-L4;  L2-L4;L1-L3?这一组可以吗?

网友A:
交叉了,不可以。

可以用:
1-2,2-3,3-4
通孔: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了,不可以。

可以用:

谢谢JIMMY老师~~

网友:
    四层用盲孔 很少遇到,兄台做的是什么产品,用的啥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