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牵引线和二次干膜工艺?

楼主(2013-02-27):
如题,镀金的工艺。哪位给解释解释。

网友:
混合表面处理。金手指一般是喷锡加TAB电镀金。拒焊-二次干片-曝光-显影-TAB电镀-除胶-印一次蓝胶-喷锡-撕蓝胶。

楼主:
一看就是业内人士,请问两者有啥区别?

网友:
你所说的牵引线是导电的作用吗?硬金(电镀金)就需要牵引线,电镀金比镍金要厚,耐磨。一般用到二次干磨工艺的都是混合表面处理了。混合表面处理有的也需要牵引线。

楼主:
对,是用来导电的。

请问如果是金手指,通常的做法是什么工艺更利于接插件的导电(我指的是二次干磨和牵引线),除此之外还有啥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首先需要牵引线的就是电镀金了。如果金手指的表面处理是喷锡的,先做电镀金,再做喷锡。

网友A:
用牵引线还是二次干膜主要取决于最终产品;目前部分产品对上电顺序有要求,也就出现了长短金手指(例如光模块),假设光模块上的手指也用牵引线方式实现,是不是就失去了长短金手指的意义?加上引线手指就一样长了;当然如果手指位特别粗,加的引线非常细(相对而言),也可以用加引线的方式,然后通过激光或人工把引线去掉,无论哪种方法成本都很高。为解决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二次干膜镀金手指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牵引线还是二次干膜主要取决于最终产品;目前部分产品对上电顺序有要求,也就出现了长短金手指(例如光模 ...

这么说二次干膜的工艺比牵引线的要简单一些喽?

那么二次干膜工艺又是怎么样的过程呢?

我对PCB工艺比较白痴一些,多谢楼上二位。

网友A:
通常是镀金+镀厚金工艺;前面的一次干膜是正常工艺就不描述了,所谓的二次干膜就是用干膜把非镀厚金的地方用干膜保护起来,需要镀厚金的地方露出来镀金;因正常工艺已经有一次干膜,这是第二次贴干膜,所以叫二次干膜。二次干膜会增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镀金+镀厚金工艺;前面的一次干膜是正常工艺就不描述了,所谓的二次干膜就是用干膜把非镀厚金的地方用 ...

哦,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我要好好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因为一次干膜正常工艺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