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变频

楼主(2013-02-27):
射频信号输入,为什么要与时钟信号通过混频器变成中频信号输入到AD芯片啊。为什么射频信号不能直接输入到AD芯片呢?

楼主:
怎么没有大神回答啊,求解释啊

网友A:
变频的目的是降低频率,容易处理。AD采样频率是有限的。
近10年很多零中频ZERO IF RF接收方案,就是因为AD采样速率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的目的是降低频率,容易处理。AD采样频率是有限的。
近10年很多零中频ZERO IF RF接收方案,就是因为AD ...

多谢大师的回复!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师。
输入的射频信号与时钟信号通过混频器转为中频信号。那么,这个时钟信号一般都是数字信号吧,而我看到这个时钟信号通路上面串联了电容,难道这个时钟信号不是数字的而是模拟的吗?即,为什么时钟信号上面串联了电容?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B:
一般混频器的RF,IF,LO都是模拟信号。如果在FPGA里做变频,才是数字信号。
串电容一般是隔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混频器的RF,IF,LO都是模拟信号。如果在FPGA里做变频,才是数字信号。
串电容一般是隔直

谢谢大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