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immy版主:PADS9.3相对于PADS2005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3-02-27):
请问Jimmy版主:pads9.3相对于PADS2005有什么优势?

网友A:
搞得我像卖pads软件的FAE一样了。

我就说说我自己感受的两个变化吧:

1,9.3能够在焊盘,过孔和走线上显示网络名称。
2,9.3能够直接在router走圆弧蛇形线。

网友(2013-05-30):
嘿嘿,学到了。
正在找9.3安装文件呢,jimmy提供的9.5也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得我像卖pads软件的FAE一样了。

我就说说我自己感受的两个变化吧:

9.5版本也继承了9.3版本的功能吗?

网友:
高版本继承低版本功能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