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VS管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3-02-27):
请问TVS管该根据什么选择?电流?电压?还是其他?
如何选择?怎样的选值搭配才算合理?

网友:
1,最大的钳位电压 不能大于你的最高电压
2.功率
3.响应时间

网友:
通讯中,结电容也要看的。

网友:
没事下来耍的。谢谢

网友:
同意2#4#的说法

网友:
功率 就是标准波形器件的耐受功率 这个是关键

网友(2013-04-08):
这个结电容的选择有何理论依据呢?

网友(2014-10-08):
结电容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生产材料和工艺。
结电容大小的选择是根据信号的SETUP TIME 来决定的。
所以高速信号中,结电容的大小相当重要,会影响到功能的实现。

网友:
结电容越小越好,在天线端口,一般结电容小于0.5PF,如果你选的大,能够做匹配电路把那部分电容匹配掉也没关系,但是比较麻烦。
如果做通讯,我个人觉得还要看一下失真情况,二极管引入二阶三阶失真也是蛮厉害的。

网友:
钳位电压、功率、响应时间、结电容  学习了

网友(2016-01-21):
    顶大楼楼楼

网友(2017-05-09):
引用 网友A:

版主,下载不下来,下载一半就没反应了

    我試過沒問題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