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中右侧的visibility、find、pptions如何调整排列形式?

楼主(2013-02-27):
图22中的三个菜单点击哪个显示哪个,鼠标离开后就隐藏了。固定后就不动,不能固定切换,三个固定后依次排列,空间不够。
能否设置成图未命名中只固定显示一个,点击后一直显示,不隐藏。切换到另一个时隐藏。

网友:
都是3个都显示的    这样觉得方便

网友:
是否可以设置成15.x版本那样呢?

网友:
对话框右上角有一个图钉点一下固定

网友:
三个同时显示。
但用鼠标选起来还是不方便。
最好能做成快捷键,比如move symbols做成ms等,或者做成三个竖向的工具条,把一项做成一个图标,可以全选、多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