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为什么WIN7系统装不了PADS9.3三合一完美精简版.

楼主(2013-02-27):
    WIN7系统---------首先是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打开安装程序,过了三分钟出来提示安装成功,好点确定。打开软件却无法打开,出现在提示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导致程度停止正常工作,如果有可用的解决方案,WINDOWS将关闭程序并通知你)  ···请问有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我是在安全模式下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成功的。
    还有一个方法你试一下,是别人教我的,我没试过,你可以试一下,正常模式下把所有杀毒软件关掉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安全模式下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成功的。
还有一个方法你试一下,是别人教我的,我没试过,你可以试 ...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B:
    管理员模式是怎么个回事,为什么WIN7的会有管理员两个,而且还有一个是锁密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理员模式是怎么个回事,为什么WIN7的会有管理员两个,而且还有一个是锁密码的

一般WIN7系统都要用到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成功的可能性会比较好。有密码:可以用安全卫士关闭  UA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WIN7系统都要用到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成功的可能性会比较好。有密码:可以用安全卫士关闭  UAC

哦,可以麻烦你截图截的清楚点吗,因为你截的那个图是你打开360界面就会有吗,还是在什么地方呢,
    还请帮忙指示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WIN7系统都要用到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成功的可能性会比较好。有密码:可以用安全卫士关闭  UAC

不建议关闭 UA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关闭 UAC.

    密码被锁定了,装东西都装不上,要重新分盘也分不了,

饭牛,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呢,分享下

网友:
    win7X64旗舰版,装9.3完整版没问题,破解顺利……

网友:
    WIN8都来了。

网友:
    没有出现象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密码被锁定了,装东西都装不上,要重新分盘也分不了,

    饭牛,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呢,分享下

自己的电脑?
忘记密码, 重装.
不是自己的电脑没办法, 找 电脑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动的电脑?
忘记密码, 重装.
不是自己的电脑没办法, 找 电脑部.

    是自己的电脑啊,但重装完还是有密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自己的电脑啊,但重装完还是有密码啊

格式化后重装一定不用密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格式化后重装一定不用密码.

    你的意思是把C盘直接格式话完,再重装就不会有密码了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把C盘直接格式话完,再重装就不会有密码了是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