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出现不必要标志原因,如何去掉????求指教

楼主(2013-02-28):
钻孔出现不必要标志原因,如何去掉????(见图片)

网友A:
右键,属性,将测试点的勾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属性,将测试点的勾去掉

这样是可以去掉,但是后面钻孔时还是会出现那种标志~~~如何解决???

网友:
后面钻孔时??不太懂你的意思啦,帮不了你了

网友(点评):
就是每次打过孔时还是会出现标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可以去掉,但是后面钻孔时还是会出现那种标志~~~如何解决???

结束方式

网友:
    楼上正解   一般我都选End  No 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