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ee画的图成下面这个鬼样子呀?

楼主(2013-02-28):
为什么我用ee画的图成下面这个鬼样子呀?

网友A:
焊盘间距规则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间距规则设置的问题

对不起我是个新手,板子是我从外面导进去的,没法打开CES,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删除layout文件夹下的ces目录就可以修改规则了

网友:
走线设置格点了,而且格点太大,你的线都在格点上注意到了么。

网友:
直接 gloss off调整

网友:
走线模式半固定状态下修线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