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

楼主(2013-02-28):
各位高手们:
请问为什么我的DDR3的电压要升高才能跑的很稳定!
1.我PCB面积有限,只能走星型。
2.我严格遵守了DDR3的走线规则
3.叠层结构顺序是TOP-GND-IN1-IN2-PWR-IN3-GND-BOTTOM,其中DDR3的走线走在IN1-IN2层,addresS走线走在IN3层,并且IN1\IN2层的线没有重叠

可是在上电之后DDR3的电压要由1.5V升到1.65V才能稳定

网友(点评):
楼主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个人觉得2楼说的有点接近。但据我说知,一般的芯片对并行接口并不提供swing更改,你需要说明共用几个颗粒?线长各是多少?ODT开启多大?频率多高?最关键的是你为啥走星型,需要具体说明下...

网友:
挂几片DDR3?跑什么频率?需要调高电压才能稳定,说明时序裕量不足。DDR3可以调节SW Leveling看看。

网友:
是什么啊,ddr3不稳定,貌似可以调节吗?
只能重新设计板子吧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DDR的电源平面完整么?一定要保证有完整的电源平面和地平面;此外,确认一下给DDR供电的LDO的带负载能力。

楼主:
是完整平面?LDO最大可以2A

网友:
有时候是DDR的问题。碰到过不知道哪个神出的牌子,电压要调整到1.75V才跑的正常,换一牌子就没任何问题。1.5V就很好了。不同的牌子的参数一定要看明白,有些乱七八糟的DDR害死人!见到过1.93V的DDR工作电压。一直不解。

楼主:
要真是DDR的问题,那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