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删除Not On a Net的布线

楼主(2013-02-28):
allegro修改一块板子,由于删除了一些元件,所以产生了一些布线Not On a Net,请问如何一次性把这些不再 需要的布线都删除掉

网友:
好像不可以一次性删掉吧,只能逐个去删了。

楼主:
一条一条删好麻烦啊,不过还是谢谢楼上老兄,还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谢谢坛子

网友:
貌似没有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

网友:
先锁定所有net(空网络是不能锁定的),然后再删除所有clines,这样就只把not on a net的线删除了。

网友:
eda365  skill 里面有这个功能,check dang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