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xpedition PCB Board Outline

楼主(2013-02-28):
想将CAD板框图导入 Expedition PCB作为PCB的外框图,请问哪位高手有操作说明吗,或是相关的参考资料~~谢谢啦

网友:
亲自动手导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CAD板框图在CAD中做成一个闭合线圈。然后就可以在PCB里面变成outline了。
分段的线是不可以的。

网友A:
用Auto CAD画板框生成的是DXF文件吗?

网友:
直接导入,如果不是闭合的转成闭合的就可以了,然后换到OUTLINE层就行了(一定要是闭合的,不然转不成)

网友:
我的做法是导入后再在expedition pcb中闭合,因为CAD我基本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uto CAD画板框生成的是DXF文件吗?

是DXF文件,但好像07版的DXF不认,04的可以。
导入时,单位选择th,可以导入并显示,但大小不对,会小很多。
可导入时,单位选择mm,显示导入成功,但PCB上没有显示……

网友(点评):
如果提示导入成功,按理说应该是有显示,如果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在没有Display Control中勾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DXF文件,但好像07版的DXF不认,04的可以。
导入时,单位选择th,可以导入并显示,但大小不对,会小很 ...

这样的非常规的Board outline.导入Mentor Expedition中,怎样处理?
如下图:

网友:
同问楼上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非常规的Board outline.导入Mentor Expedition中,怎样处理?
如下图:

中间是开槽么?如果是开槽,把开槽部分的outline 放到contours 这个层,出光绘的时候勾选这个层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