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pcb板阶数

楼主(2013-02-28):
求高手解答pcb板阶数,都说按照压和次数来定义的,能否做个例子具体说明,一阶,二阶,三阶的八层板。

楼主:
米有人回答吗?

网友A:
我也不懂,来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来顶一下

额,帅哥

网友:
是按激光孔穿透的层数在来计算的吧,via有1-2的一阶,via 有1-2,2-3的二阶(或者1阶半),3阶的没见过,求高人回答

网友B:
楼上正解,终端设备用HID板的很多。比如三星盖世3是10层3阶主板,就是说这块主板上可以有1-2、2-3、3-4层的激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终端设备用HID板的很多。比如三星盖世3是10层3阶主板,就是说这块主板上可以有1-2、2-3、3-4层的 ...

    这个1-2,2-3,3-4,就是说要压合三次?不理解。我看到一些文章,八层板,1-2;1-8;2-7;8-7.这个就是一阶。那2-7也是一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1-2,2-3,3-4,就是说要压合三次?不理解。我看到一些文章,八层板,1-2;1-8;2-7;8-7.这个就是一 ...

同学,你说的2-7的孔是机械钻孔,不是激光孔哦。你提到的8层1阶板的钻孔只有1-2(7-8)一种,所以是一阶。

网友:
    根据定深钻孔的而引起的压合工序不同而区分。阶数越大,良品率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二次一阶和二阶哪个制板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学,你说的2-7的孔是机械钻孔,不是激光孔哦。你提到的8层1阶板的钻孔只有1-2(7-8)一种,所以是一阶。 ...

为什么2-7是机械钻孔?就是这些不太明白,什么用机械钻孔,什么用激光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很具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