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解:关于DML library management中的问题

楼主(2013-02-28):
如上图,在添加模型时,打开DML  library  management之后,软件只能自动加载当前文件夹中的Devices.dml库,其它的库完全加载不了,请教下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处理呢?谢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软件问题、重装了下就能加载了

网友A(2013-05-04):
我感觉不像是软件问题。我也遇到这样问题,困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像是软件问题。我也遇到这样问题,困惑中。。。

软件模块没有完全安装造成的、

网友(2013-06-21):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直很困惑

网友:
不是可以添加多个路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