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理图中各个“地”的符号问题

楼主(2013-02-28):
小弟在原理图中看到了很多不同地的符号,比如四根横线的地,倒三角的地,倒E的地,我的问题是这些地有什么区别吗?

我在原理图中看到了有标号为DGND的地和AGND的地,这两个地的符号都是四根横线的地,就是标号不一样,但是我在画原理图

时找到的四根横线的地没有标号,这个怎么回事呢?

网友A:
dgnd就是数字地,agnd就是模拟地,另外还有功率地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dgnd就是数字地,agnd就是模拟地,另外还有功率地等等

谢谢!这我知道,我是想问如何在原理图中标注出来呢?因为我看到有些原理图里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旁边都标有AGND或者DGND,但是我自己画原理图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标注出来。?

网友A:
双击然后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然后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就可以了

是该Name那一栏吗?我改了,但是原理图上还是没标注出来,不过把鼠标移到“地”上时,会悬浮出来改的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