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器件时没有鼠线

楼主(2013-02-28):
移动器件时,如BGA,本身鼠线很多,但是移动时只能看到少量鼠线,如何能打开看见所有的鼠线?(器件处于完全未连接的状态,且本身有很多飞线,就是移动的时候看不到)

网友:
从未遇到过,极品,顶一下,

网友:
是否勾选了Stretch etch?

网友A:
    同3樓,應該是move時,option有勾選到Stretch etch

楼主:
    不是,那个选项我是知道的。我记得以前ENV可以设置移动大器件的时候显示多少鼠线,现在找不到了。

    如果是Stretch etch,那么应该是一根鼠线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3樓,應該是move時,option有勾選到Stretch etch

    不是,那个选项我是知道的。我记得以前ENV可以设置移动大器件的时候显示多少鼠线,现在找不到了。

如果是Stretch etch,那么应该是一根鼠线都看不到。

网友:
    你是只显示了这几根鼠线 其他的都blank了吧

网友B:
    就在display菜单下 show blank 中 分net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在display菜单下 show blank 中 分net设置的

非也,鼠线全部显示了,就是移动器件的时候不显示而已。

网友C:
    把Boradfile发来,大家帮忙看

网友D:
    软件问题   我又遇到过  重新破解后  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Boradfile发来,大家帮忙看

    涉密,不能外发。

不能解决就算了吧,这功能也不是那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问题   我又遇到过  重新破解后  好了

    正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