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5的BGA如何FANOUT?

楼主(2013-02-28):
如题,需要多大的孔,多大的焊盘和反焊盘?

网友A:
    8mil孔径 16mil regular-pad    antipad 21   内层采用销盘处理   内层 3.5mil 线宽  走线到过孔7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8mil孔径 16mil regular-pad    antipad 21   内层采用销盘处理   内层 3.5mil 线宽  走线到过孔7mil

貌似不行哦。内层焊盘削到14mil,线宽3.5,到孔仅能勉强到4mil,因为GAP只有11.5左右